TCL TFT1780液晶出现红绿篮屏

楼主(2008-08-03):
一台TCL TFT1780液晶出现开机红绿篮屏后黑屏,初步判断是EEPROM数据坏了,哪位朋友能提供数据下载吗?
黑屏

网友:
不用,这个情况是因为机型进入了老化模式,有部分机器,无信号时,出现 你说的情况,有信号 时,正常显示,这种情况,只要进入菜单,点一下"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如果完全看不到图像的话,把24C清空就行了,不用写原数据~~~~~~~

网友:
换了一块空白的24C16故障还是一样,开机显示红绿篮白屏后黑屏,可能还是要数据吧。

网友:
肯定不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菲克斯 版主说的对不是数据问题,换了一个背光板上的输出电容不黑屏了,输入信号也有图象,就是菜单不能控制,屏幕上还是显示无输入信号,换了TSU16AK还是一样,用示波器测量行场同步信号也正常。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换了一块驱动板,开机显示正常,进入系统就黑屏,黄灯亮。 DOS状态显示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进入系统黑屏,是不是主机的刷新率太高了?DOS能够正常显示,基本说明机器已经正常(但不全是),因为DOS下和WINDOWS下的整机耗电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DOS下和WINDOWS下的整机耗电不一样,难道是供电负载能力差吗?
测了5V供电正常,新买的板子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