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嘟…,嘟…,嘟…”连续长音,内存条不坏,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03):
一块台湾产工控机主板,型号:HS5620,Pentium MMX CPU,ALI芯片组。开机后主板发出“嘟…,嘟…,嘟…”连续长音。更换好的内存条,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多谢!

网友:
要先确定是内存原因还是有其它问题。内存的测电压。

网友:
象这样的响声不一定是内存。.不要以为报警什么都是内存。.你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如果是独立的。.那你就更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CPU、CMOS都有可能报警的,多研究一下

网友:
报警的问题很多
    内存换过了是吧,那么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
   如果你不是很专业的话我建议你送到专业维修点~

网友:
多半出在内存上,因为有些内存兼容性不好,再有就是注意内存槽的清理和虚焊

网友:
已在网上找到该板的用户手册,是AWARD BIOS,通常主板“嘟…,嘟…,嘟…”连续长音,是内存条方面问题(主板故障音,多有介绍,不一一列举;该板为集成显卡),原配内存、更换内存,插槽、虚焊等都已处理过,电源电压正常,但故障依旧。
请高手支招!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灰尘在做怪吧。。。这种事灰尘常干 。。。

网友:
只问你一个问题:内存电压多少?

网友:
主要看内存电压
Pentium MMX?
不要修,再放10年就可当古董卖了,动了烙铁就不值钱了

网友(2009-05-15):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这里也有这个问题!不过BIOS是PHOENIX地!

网友:
老主板有可能是电容在作怪了,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