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示出兆数后就黑屏

楼主(2008-08-03):
客户拿来一块unika的5700卡型号是速配5718超强版显示玩兆数后就黑屏。用pci卡带入系统后可以正常安装5700驱动。。想刷它的bios把核心和显存的频率都拉低,但用了几个版本的nvFlash都刷不进去。提示没有nv显卡。。奇怪的是它提示没找到nv显卡。但是能正确显示出5700和一些设定。仔细看卡bios为8脚的sst29f512,请教高人有没能刷这个rom的软件。。手头编程器没有8脚的转接头,

网友:
从编程器座子飞线出来焊接到引脚上刷

1脚接当编程器上插了此芯片时对应的1脚

网友:
想想也是,就8个脚。。去找找脚的定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