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不是12V!!!

楼主(2008-08-03):
现在手里有快华硕的p4sgl-vm的主板,
主板开机闪了一下就灭了,
不察12V也是一样。
主板无短路,烧伤等症状!!!!1
请求帮助,帮忙分析一下情况!!!!!!

网友:
你仔细再查查主板,应该是有短路,或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MOS管或PWM不稳定、故障

网友:
试下拆了IO试一试

网友:
首先要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
百分之百的确定是短路,
电源也换过了,
拆 i / o,???
主板还能通电吗?
这样当然不断路了,
可是还能通电吗》?
短路应该是12V短路,
可是12V没有坏。
其它三极管也没有坏呀?
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I/O摘下强行通电还能通电吗 .

网友:
摘掉i/o还是一样呀

网友:
你要找到到底是哪路电源短路了
是3.3吗  5V吗?……………………

网友:
实属无奈,
最后只有一种最笨的办法了,
就是一样一样的拆
拆一个,通电试试,
在拆一个试了,
最后确定为3.3V短路

可是AUSU的主板要求高,找不到相同的配件,
能代替吗?

网友:
1、看看VCORE部分的MOS有无软击穿。
2、如果真无明显短路的地方就看看COMS跳线是否跳反了。

网友:
USB接口短路也会导致主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