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阳光家园G2电压慢慢变没

楼主(2008-08-03):
通电电源指示绿灯正常一闪一灭,接上主机,指示绿灯常亮,但是屏幕无显示,测G2电压瞬间28V,但是慢慢降到0V.
麻烦老师给下维修思路,先检测哪个电路?

网友:
G1电压是-28V,也是慢慢降下来.

网友:
建议 首先加查行初级看有没问题。检查二次升压 或者断开看看 如果断开依旧可换二次升压电容看是否可以解决 如果换后依旧可以查下自动S校正有没问题 再然后就只有代换包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思路给得非常清楚..我去看下.有什么再请教啦.

网友:
倒 问题解决了没? 也不听回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