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XM WL19AH 电路板

楼主(2008-08-03):
前几天被雷击了,然后拿去周边朋友那儿修理,他们说电路板坏了
修改了电路板后,使用了几天,但如果中间关机,就不能再开机,只能把电源全拔掉才能重新开机。
但现在连开机都开不了,灯也不亮
谁有LXM WL19AH 电路板,我要买一个来换,不想再拿去修了,谢谢
使用
电源

网友:
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这种板子目前还是保修期内的机器,市场流通的比较少,或者你上图让大家看看,帮你找~~

网友:
是电路板!电源那块板!

网友:
谢谢,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人卖了,我去买块回来

网友:
你找我不就得了,晶冠生产的联想LXM-WL19AH原装电源.QQ:948539843

网友(2009-07-21):
你朋友检查是那块的毛病啊?我这也有一台LXM-19HA的联想液晶显示器也是被雷击过的!希望楼主能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最高的效率。QQ:529399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