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的问题求助飞翔老师

楼主(2008-08-03):
MS-7236 VER:1.A 板子不能上电,最初的故障是Q11短路,5VSB与3.3VSB通了,换过之后,插上ATX电源Q11即爆烫,查3.3VSB只有1.4伏,对地二极体值192,Q11第4PIN(接MS-7)取下Q11时是9点几伏,焊上Q11后被拉低至2点几伏.取下网卡故障依旧,不晓得该如何着手了,望飞翔老师指教!最好能附上一份电路图,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Q11是提供3VDUAL电压的管子,其作用是在未上电的时候,由5VSB转换3VSB,而上电后,由VCC3接替3VSB供电。

如果说Q11温度很高,那么估计就是5VSB或3VSB短路。

网友:
Q11电路部分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