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第4脚电压3.7V,保护了,怎么修啊?

楼主(2008-08-03):
一个杂牌电源的绿线电压是2.64V,对地短拉,电源不启动。紫色待机电压是5V。正常。现在该查哪儿啊?
[
]
电源

网友:
是三极管,型号是C945

网友:
经测量,当绿线对地短路时,TL494的供电端为12V,正常。而4脚却3.7V.这个4脚正常的时候,应该是小于1V,大于1V电源就处于保护状态了。那这是什么造成的。
[
]

网友:
有的时候是 494坏了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