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后没有DDR时钟

楼主(2008-08-03):
我是主板是855GME+6300ES的,正常加电开机没有问题,但热启后北桥就不输出DDR时钟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昨天修一块X40的板正是有此问题,开机怎么使用都正常,关闭系统重启后报警,挡内存。关闭电源重开能正常使用。刷过BIOS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修一块X40的板正是有此问题,开机怎么使用都正常,关闭系统重启后报警,挡内存。关闭电源重开能正常使用。刷过BIOS后一切正常。

DDR时钟和BIOS有啥关系?

没有DDR时钟,BIOS里的代码都读不出来吧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