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我的屏找一块驱动板。

楼主(2008-08-03):
我有一块屏是LQ150X1LW71U的组装液晶显示器。拿同样的显示器里的配件用替换法得出结论是驱动板坏了,原来驱动板上印的是GZ151D。这种驱动板现在不好找了。屏的接口是lvds的。屏线是20针,连接屏上这头16、19、20这三根是空着的。关于lvds接口如单6双6单8双8这些我不懂,不知道我这屏是什么接口的。现在想配一个驱动板,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要能把以前的高压板、按键板、都用上才好。

网友:
用乐华或鼎科吧,不过鼎科要自己刷BIOS麻烦点,建议用乐华
20针应该单6的,屏线买通用就行了 LVDS接口有两种 看对了买就行
20针定义是VCC +地 +3组色差+1组时钟  色差和时钟都是并了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
供电脚有保险,地你不要说不会量就行,不然我说下去也没意义,空脚不用接,这组数字是接屏上的,量屏那边,12V供电和地要从你原来的电源部分接线过来驱动板。
按键板就比较简单,通用板定义都是一样的,你一条条接到原来的按键板试都行
1on 2red 3greed 4gnd 5+6-7auto 8menu 9 nc
一般15寸好像都是3,3V供电,板上有跳线的
如果显示不正常试下跳不同的点屏方案

网友:
我这屏线12是VCC、34是地、56是一组双绞线、7是地、89是一组双绞线、10是地、11 12是一组双绞线、13是地、14 15是一组双绞线、16空、17 18是一组双绞线、19 20空。那一组一组的双绞线不知是做什么的!那18 17 15 14 12 11 9 8 6 5   分别接到一个gmzan3l的6到15脚。只是现在的驱动板好像都是针的接口。

三楼说的那家店我以前在那买过高压板~~

网友:
不知道论坛直营店的那个通用板用可以不!

网友:
这个是单8的屏,你说的双绞线是4组,3组是数据,1组是时钟。用2621的板应该能点

网友:
是单8的屏!用鼎科2621的免烧写板直接跳线就可以点亮!

网友:
用一块乐华2621的通用板装上可以点亮了,用是屏的亮度好像变暗了,没以前的那么好了,看起来很不舒服!还有菜单也无法调成中文的。

网友:
是单8的屏!用鼎科2621的免烧写板直接跳线就可以点亮

网友:
强烈支持.......
资料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