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845 GA-8IR2003 主次IDE都检测不到东西,怎么 ...
技嘉主板 845 GA-8IR2003 主次IDE都检测不到东西,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03):
技嘉主板 845 GA-8IR2003 主次IDE都检测不到东西,怎么回事?
希望朋友们指点一下 ?
是哪坏了 ,怎么解决 ?
技嘉主板

网友:
如果你IDE设备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主板的排阻或南桥坏了~

网友:
IDE设备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主板的桥坏了吧!

网友:
COMS设置里面有没有把IDE口关掉啊?

网友A:
IDE复位正常吗?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IDE如果复位不正常的话还能亮机??
打下3~18脚的对地阻值,检查线路上的RN,最后再考虑SB,

网友(2009-07-07):
南桥坏了
拍容坏的 不多

网友:
PCI IDE设备没关掉吧 没管的话 南桥不良的可能大~·
在就是 你板子支持RAID不 我有个915板子必须插俩硬盘 才能检到硬盘 并进系统··
正在研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