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低至1.6V 5V,12V各低至一半,电源不保护

楼主(2008-08-03):
今遇一块845主板,开机能正常触发,CPU风扇转速慢,不跑码,
量电压吓一跳,3.3V低至1.6V 5V,12V各低至一半,但是电源不保护.
5VSB也是正常的。负压供电正常,就是正供电异常。
以为是电源带负载不起,更换一个电源测试一样的问题,
量3.3V 5V 12V 的对地电阻,均是在正常范围内, 南北桥,主供MOS,内存MOS等
都无发烫现像。  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ATX输出低却不保护?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高手
建议你仔细检查下是否哪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哈哈.\`此板我已经修好了.

此板不知是哪个山寨板,型号是845GL
具体是这样的,  型号是短接ATX绿线, 各路输出正常,但是不跑码,
于是想到量下绿线几V,  只有2.4~2.6V .顺着绿线跑,路经Q32, B极接二极管D18.
暗线跑到Q31 B极连个103电阻到LM358的1脚.
开机量358的8脚供电只有2.2V,   8脚供电是直接5V的,  而短接绿线8脚又有5V,
但是1脚没输出....再触发开机也没输出,     更换358  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