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的大侠来解读下

楼主(2008-08-03):
以下是我用MATS检测出来的报告,但是看不懂,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我的是8600GS
测试了2次..有些数据不一样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D[ 31:  0]       251235     18935762       250092     18937033            0
FBD[ 63: 32]       265220     21641245       264785     2164686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Read    Error Count: 1031332
Write   Error Count: 81160906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0    18615165      213348    18613656      212725           0
  1    12464910      126075    12464841      125478           0
  2    18654909      213674    18654403      213077           0
  3    12469536      126321    12469627      125697           0
  4    17241887      205199    17242911      204626           0
  5    11035970      154266    11033424      153294           0
  6    18879055      215540    18881099      214846           0
  7    12471634      126312    12471658      125716           0
  8    16590729      148428    16590644      147526           0
  9    12485050      161992    12485013      160793           0
10    16592781      148405    16592654      147523           0
11    10396813      113976    10396601      113580           0
12    18678086      214072    18677816      213443           0
13     9894895      109284     9897884      108938           0
14    18673478      213820    18673422      213243           0
15     8416627      100553     8416744      100402           0
16    17311426      205466    17312827      204876           0
17    12467176      126257    12467247      125650           0
18    16614366      201898    16614132      201519           0
19     8328597       99851     8328141       99703           0
20    16619010      201877    16618696      201515           0
21    10398933      113781    10398477      113409           0
22    16616947      201874    16616659      201526           0
23    10537531      114605    10535438      114224           0
24    16800282      149547    16802154      148611           0
25    12488080      162220    12488196      160969           0
26    16620703      176314    16620686      175824           0
27    10174377      148136    10175218      147054           0
28    18626144      161097    18624877      160041           0
29    12462361      154612    12461200      153204           0
30    18666562      173862    18666738      172727           0
31    10413282      149794    10413123      148781           0
32    21576760      215829    21583074      215700           0
33    17437952      159855    17443920      159696           0
34    21582090      220808    21588498      220646           0
35    17433752      158833    17439758      158761           0
36    21589126      216506    21595118      215928           0
37    17458286      173531    17463759      173583           0
38    21584940      215368    21591014      214903           0
39    17437883      158834    17443855      158757           0
40    21559898      190883    21566474      190363           0
41    17450902      188997    17457021      189119           0
42    21562874      186216    21569151      185551           0
43    17446884      189967    17453033      190034           0
44    21557129      174787    21563631      174062           0
45    17451544      183099    17457686      182911           0
46    21559992      190522    21566641      190275           0
47    17442795      189936    17448994      190016           0
48    21575504      232177    21581855      232076           0
49    17429626      158820    17435710      158746           0
50    21579630      232187    21585903      232110           0
51    17425522      158788    17431638      158736           0
52    21587857      232232    21594042      232116           0
53    17441979      158875    17447897      158786           0
54    21583761      232188    21590000      232106           0
55    17429653      158789    17435735      158732           0
56    21559898      190878    21566472      190356           0
57    17450900      188980    17457013      189104           0
58    21562874      186195    21569139      185544           0
59    17446882      189948    17453025      190019           0
60    21557127      174768    21563623      174047           0
61    17451542      183078    17457680      182888           0
62    21559990      190501    21566635      190252           0
63    17442793      189917    17448986      190001           0

网友:
接上面的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a7f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e 01e 0
07a7f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e 01c 0
07a7f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e 01c 0
07a7f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e 01a 0
07a7f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e 018 0
07a7f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e 018 0
07a7e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c 01e 0
07a7e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c 01c 0
07a7e0e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0fc 01c 0
07a7e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c 01a 0
07a7e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c 018 0
07a7e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c 018 0
07a7d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a 01e 0
07a7d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a 01c 0
07a7d0e0 00000000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WRITE A 0 1 0 00fa 01c 0
07a7d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a 01a 0
07a7d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a 018 0
07a7d0c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0fa 018 0
07a7c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8 01e 0
07a7c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8 01c 0
07a7c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8 01c 0
07a7c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8 01a 0
07a7c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8 018 0
07a7c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8 018 0
07a7b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6 01e 0
07a7b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6 01c 0
07a7b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6 01c 0
07a7b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6 01a 0
07a7b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6 018 0
07a7b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6 018 0
07a7a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4 01e 0
07a7a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4 01c 0
07a7a0e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0f4 01c 0
07a7a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4 01a 0
07a7a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4 018 0
07a7a0c0 00000000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WRITE A 0 1 0 00f4 018 0
07a79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2 01e 0
07a79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2 01c 0
07a79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2 01c 0
07a79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2 01a 0
07a79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2 018 0
07a790c0 00000000 620252ce 620252ce 620252ce 620252ce WRITE A 0 1 0 00f2 018 0
07a78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0 01e 0
07a78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0 01c 0
07a78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f0 01c 0
07a78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0 01a 0
07a78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f0 018 0
07a780c0 00000000 720352cf 720352cf 720352cf 720352cf WRITE A 0 1 0 00f0 018 0
07a77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e 01e 0
07a77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e 01c 0
07a770e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0ee 01c 0
07a77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e 01a 0
07a77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d00fd43 ffffffff READ  A 1 1 0 00ee 018 0
07a770c0 00000000 bf000720 bf000720 720352df bf000720 READ  A 0 1 0 00ee 018 0
07a76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c 01e 0
07a76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c 01c 0
07a76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c 01c 0
07a76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c 01a 0
07a76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c 018 0
07a76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c 018 0
07a75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a 01e 0
07a75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a 01c 0
07a75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a 01c 0
07a75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a 01a 0
07a75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a 018 0
07a75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a 018 0
07a74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8 01e 0
07a74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8 01c 0
07a740e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0e8 01c 0
07a74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8 01a 0
07a74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8 018 0
07a740c0 00000000 730272df 730272df 730272df 730272df WRITE A 0 1 0 00e8 018 0
07a73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6 01e 0
07a73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6 01c 0
07a730e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0e6 01c 0
07a73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6 01a 0
07a73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6 018 0
07a730c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0e6 018 0
07a72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4 01e 0
07a72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4 01c 0
07a72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4 01c 0
07a72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4 01a 0
07a72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4 018 0
07a72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4 018 0
07a71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2 01e 0
07a71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2 01c 0
07a710e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1 0 00e2 01c 0
07a71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2 01a 0
07a71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2 018 0
07a710c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0e2 018 0
07a70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0 01e 0
07a70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0 01c 0
07a70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0e0 01c 0
07a70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0 01a 0
07a70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0e0 018 0
07a700c0 00000000 730272df 730272df 730272df 730272df WRITE A 0 1 0 00e0 018 0
0eebf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f 056 0
0eebfa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7f 056 0
0eebf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f 054 0
0eebf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f 052 0
0eebfa9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1 0 017f 052 0
0eebf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f 050 0
0eebe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d 056 0
0eebe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7d 056 0
0eebe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d 054 0
0eebe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d 052 0
0eebea9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0 017d 052 0
0eebe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d 050 0
0eebd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b 056 0
0eebdab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17b 056 0
0eebd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b 054 0
0eebd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b 052 0
0eebda90 00000000 730252cf 730252cf 730252cf 730252cf WRITE A 0 1 0 017b 052 0
0eebd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b 050 0

网友:
继续接

0eebc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9 056 0
0eebc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79 056 0
0eebc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9 054 0
0eebc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9 052 0
0eebca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79 052 0
0eebc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9 050 0
0eebb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7 056 0
0eebba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77 056 0
0eebb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7 054 0
0eebb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7 052 0
0eebba90 00000000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WRITE A 0 1 0 0177 052 0
0eebb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7 050 0
0eeba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5 056 0
0eebaab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175 056 0
0eeba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5 054 0
0eeba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5 052 0
0eebaa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75 052 0
0eeba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5 050 0
0eeb9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3 056 0
0eeb9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73 056 0
0eeb9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3 054 0
0eeb9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3 052 0
0eeb9a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73 052 0
0eeb9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3 050 0
0eeb8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1 056 0
0eeb8ab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0 0171 056 0
0eeb8aa4 00000000 ffffffff ff00ff20 ffffffff ffffffff READ  A 1 1 0 0171 054 0
0eeb8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1 052 0
0eeb8a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71 052 0
0eeb8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71 050 0
0eeb8a80 00000000 ff000720 ff000720 db000720 ff000720 READ  A 0 1 0 0171 050 0
0eeb7abc 00000000 fe00fe01 fe00fe01 fe00fe01 fe00fe01 WRITE A 1 1 0 016f 057 0
0eeb7ab4 00000000 ffffffff 9f009f70 9f009f70 ffffffff READ  A 1 1 0 016f 056 0
0eeb7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f 056 0
0eeb7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f 054 0
0eeb7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f 052 0
0eeb7a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f 052 0
0eeb7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f 050 0
0eeb6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d 056 0
0eeb6a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6d 056 0
0eeb6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d 054 0
0eeb6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d 052 0
0eeb6a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d 052 0
0eeb6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d 050 0
0eeb5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b 056 0
0eeb5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b 056 0
0eeb5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b 054 0
0eeb5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b 052 0
0eeb5a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6b 052 0
0eeb5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b 050 0
0eeb4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9 056 0
0eeb4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9 056 0
0eeb4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9 054 0
0eeb4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9 052 0
0eeb4a9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0 0169 052 0
0eeb4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9 050 0
0eeb3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7 056 0
0eeb3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7 056 0
0eeb3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7 054 0
0eeb3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7 052 0
0eeb3a9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167 052 0
0eeb3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7 050 0
0eeb2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5 056 0
0eeb2a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5 056 0
0eeb2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5 054 0
0eeb2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5 052 0
0eeb2a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0 0165 052 0
0eeb2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5 050 0
0eeb1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3 056 0
0eeb1a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63 056 0
0eeb1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3 054 0
0eeb1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3 052 0
0eeb1a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63 052 0
0eeb1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3 050 0
0eeb0a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1 056 0
0eeb0ab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0 0161 056 0
0eeb0a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1 054 0
0eeb0a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1 052 0
0eeb0a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0 0161 052 0
0eeb0a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0 0161 050 0
0056f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e 0d6 0
0056f6b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1 00de 0d6 0
0056f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e 0d4 0
0056f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e 0d2 0
0056f69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1 00de 0d2 0
0056f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e 0d0 0
0056e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c 0d6 0
0056e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c 0d6 0
0056e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c 0d4 0
0056e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c 0d2 0
0056e6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c 0d2 0
0056e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c 0d0 0
0056d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a 0d6 0
0056d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a 0d6 0
0056d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a 0d4 0
0056d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a 0d2 0
0056d6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1 00da 0d2 0
0056d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a 0d0 0
0056c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8 0d6 0
0056c6b0 00000000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WRITE A 0 0 1 00d8 0d6 0
0056c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8 0d4 0
0056c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8 0d2 0
0056c6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8 0d2 0
0056c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8 0d0 0
0056b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6 0d6 0
0056b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6 0d6 0
0056b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6 0d4 0
0056b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6 0d2 0
0056b69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1 00d6 0d2 0
0056b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6 0d0 0
0056a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4 0d6 0
0056a6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1 00d4 0d6 0
0056a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4 0d4 0
0056a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4 0d2 0
0056a69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1 00d4 0d2 0
0056a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4 0d0 0

网友:
继续接

00569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2 0d6 0
00569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2 0d6 0
00569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2 0d4 0
00569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2 0d2 0
005696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2 0d2 0
00569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2 0d0 0
00568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0 0d6 0
00568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0 0d6 0
00568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0 0d4 0
00568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0 0d2 0
005686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d0 0d2 0
00568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d0 0d0 0
00567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e 0d6 0
005676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1 00ce 0d6 0
00567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e 0d4 0
00567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e 0d2 0
0056769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0 1 00ce 0d2 0
00567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e 0d0 0
00566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c 0d6 0
005666b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1 00cc 0d6 0
00566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c 0d4 0
00566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c 0d2 0
0056669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0 1 00cc 0d2 0
00566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c 0d0 0
00565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a 0d6 0
00565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ca 0d6 0
00565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a 0d4 0
00565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a 0d2 0
005656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1 00ca 0d2 0
00565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a 0d0 0
00564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8 0d6 0
00564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c8 0d6 0
00564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8 0d4 0
00564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8 0d2 0
0056469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0 1 00c8 0d2 0
00564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8 0d0 0
00563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6 0d6 0
005636b0 00000000 720252df 720252df 720252df 720252df WRITE A 0 0 1 00c6 0d6 0
00563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6 0d4 0
00563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6 0d2 0
005636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c6 0d2 0
00563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6 0d0 0
00562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4 0d6 0
005626b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1 00c4 0d6 0
00562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4 0d4 0
00562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4 0d2 0
0056269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1 00c4 0d2 0
00562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4 0d0 0
00561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2 0d6 0
005616b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1 00c2 0d6 0
00561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2 0d4 0
00561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2 0d2 0
0056169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c2 0d2 0
00561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2 0d0 0
005606b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0 0d6 0
005606b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1 00c0 0d6 0
005606a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0 0d4 0
0056069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1 00c0 0d2 0
0056069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ef000720 720272cf READ  A 0 0 1 00c0 0d2 0
0056068c 00000000 fb00fb04 fb00fb04 fb00fb04 fb00fb04 WRITE A 1 0 1 00c0 0d1 0
00560688 00000000 fb000720 fb000720 00000000 fb000720 READ  A 0 0 1 00c0 0d1 0
0056068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00ff20 ffffffff READ  A 1 0 1 00c0 0d0 0
0832f0fc 00000000 fb00fb04 00000000 00000000 fb00fb04 READ  A 1 1 1 005e 01f 0
0832f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e 01e 0
0832f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e 01c 0
0832f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5e 01c 0
0832f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e 01a 0
0832f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e 018 0
0832f0c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1 1 005e 018 0
0832e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c 01e 0
0832e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c 01c 0
0832e0e0 00000000 720252df 720252df 720252df 720252df WRITE A 0 1 1 005c 01c 0
0832e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c 01a 0
0832e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c 018 0
0832e0c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1 005c 018 0
0832d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a 01e 0
0832d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a 01c 0
0832d0e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1 005a 01c 0
0832d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a 01a 0
0832d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a 018 0
0832d0c0 00000000 720252df 720252df 720252df 720252df WRITE A 0 1 1 005a 018 0
0832c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8 01e 0
0832c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8 01c 0
0832c0e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1 0058 01c 0
0832c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8 01a 0
0832c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8 018 0
0832c0c0 00000000 730272df 730272df 730272df 730272df WRITE A 0 1 1 0058 018 0
0832b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6 01e 0
0832b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6 01c 0
0832b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56 01c 0
0832b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6 01a 0
0832b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6 018 0
0832b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56 018 0
0832a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4 01e 0
0832a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4 01c 0
0832a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54 01c 0
0832a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4 01a 0
0832a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4 018 0
0832a0c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1 0054 018 0
08329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2 01e 0
08329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2 01c 0
08329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52 01c 0
08329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2 01a 0
08329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2 018 0
083290c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1 0052 018 0
08328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0 01e 0
08328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0 01c 0
08328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50 01c 0
08328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0 01a 0
08328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50 018 0

网友:
继续接

083280c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1 0050 018 0
08327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e 01e 0
08327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e 01c 0
08327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e 01c 0
08327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e 01a 0
08327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e 018 0
083270c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1 1 004e 018 0
08326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c 01e 0
08326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c 01c 0
083260e0 00000000 720252ca 720252ca 720252ca 720252ca WRITE A 0 1 1 004c 01c 0
08326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c 01a 0
08326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c 018 0
083260c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1 1 004c 018 0
08325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a 01e 0
08325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a 01c 0
083250e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1 004a 01c 0
08325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a 01a 0
08325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a 018 0
083250c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1 004a 018 0
08324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8 01e 0
08324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8 01c 0
08324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8 01c 0
08324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8 01a 0
08324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8 018 0
08324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8 018 0
08323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6 01e 0
08323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6 01c 0
083230e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1 0046 01c 0
08323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6 01a 0
08323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6 018 0
083230c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1 1 0046 018 0
08322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4 01e 0
08322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4 01c 0
08322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4 01c 0
08322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4 01a 0
08322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4 018 0
08322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4 018 0
08321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2 01e 0
08321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2 01c 0
08321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2 01c 0
08321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2 01a 0
08321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2 018 0
08321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2 018 0
08320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0 01e 0
08320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0 01c 0
083200e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1 1 0040 01c 0
08320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0 01a 0
083200c8 00000000 db000720 db000720 db000720 db000720 WRITE A 0 1 1 0040 019 0
08320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1 1 0040 018 0
08320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1 1 0040 018 0
0f0af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e 04e 0
0f0af27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5e 04e 0
0f0af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e 04c 0
0f0af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e 04a 0
0f0af25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5e 04a 0
0f0af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e 048 0
0f0ae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c 04e 0
0f0ae27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0 0 015c 04e 0
0f0ae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c 04c 0
0f0ae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c 04a 0
0f0ae25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5c 04a 0
0f0ae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c 048 0
0f0ad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a 04e 0
0f0ad27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5a 04e 0
0f0ad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a 04c 0
0f0ad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a 04a 0
0f0ad25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0 015a 04a 0
0f0ad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a 048 0
0f0ac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8 04e 0
0f0ac27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58 04e 0
0f0ac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8 04c 0
0f0ac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8 04a 0
0f0ac250 00000000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730372df WRITE A 0 0 0 0158 04a 0
0f0ac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8 048 0
0f0ab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6 04e 0
0f0ab27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56 04e 0
0f0ab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6 04c 0
0f0ab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6 04a 0
0f0ab25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56 04a 0
0f0ab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6 048 0
0f0aa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4 04e 0
0f0aa27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54 04e 0
0f0aa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4 04c 0
0f0aa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4 04a 0
0f0aa250 00000000 730272cf 730272cf 730272cf 730272cf WRITE A 0 0 0 0154 04a 0
0f0aa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4 048 0
0f0a9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2 04e 0
0f0a9270 00000000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720372cf WRITE A 0 0 0 0152 04e 0
0f0a9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2 04c 0
0f0a9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2 04a 0
0f0a9250 00000000 720372cf bf000720 720372cf 720372cf READ  A 0 0 0 0152 04a 0
0f0a9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2 048 0
0f0a8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0 04e 0
0f0a827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0 0150 04e 0

网友:
最后的

0f0a8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0 04c 0
0f0a8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0 04a 0
0f0a825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50 04a 0
0f0a8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50 048 0
0f0a7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e 04e 0
0f0a727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4e 04e 0
0f0a7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e 04c 0
0f0a7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e 04a 0
0f0a725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0 014e 04a 0
0f0a7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e 048 0
0f0a6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c 04e 0
0f0a627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4c 04e 0
0f0a6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c 04c 0
0f0a6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c 04a 0
0f0a625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4c 04a 0
0f0a6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c 048 0
0f0a5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a 04e 0
0f0a527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4a 04e 0
0f0a5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a 04c 0
0f0a5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a 04a 0
0f0a5250 00000000 730272cf 730272cf 730272cf 730272cf WRITE A 0 0 0 014a 04a 0
0f0a5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a 048 0
0f0a4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8 04e 0
0f0a427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0 0148 04e 0
0f0a4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8 04c 0
0f0a4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8 04a 0
0f0a425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0 0148 04a 0
0f0a4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8 048 0
0f0a3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6 04e 0
0f0a327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146 04e 0
0f0a3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6 04c 0
0f0a3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6 04a 0
0f0a325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46 04a 0
0f0a3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6 048 0
0f0a2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4 04e 0
0f0a227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0 0144 04e 0
0f0a2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4 04c 0
0f0a2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4 04a 0
0f0a225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44 04a 0
0f0a2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4 048 0
0f0a1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2 04e 0
0f0a1270 00000000 620252ce 620252ce 620252ce 620252ce WRITE A 0 0 0 0142 04e 0
0f0a1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2 04c 0
0f0a1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2 04a 0
0f0a125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142 04a 0
0f0a1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2 048 0
0f0a027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0 04e 0
0f0a0270 00000000 730272cf 730272cf 730272cf 730272cf WRITE A 0 0 0 0140 04e 0
0f0a026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0 04c 0
0f0a025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0 04a 0
0f0a0250 00000000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720272df WRITE A 0 0 0 0140 04a 0
0f0a024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140 048 0
0344f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e 01e 0
0344f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e 01c 0
0344f0e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09e 01c 0
0344f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e 01a 0
0344f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e 018 0
0344f0c0 00000000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720272cf WRITE A 0 0 0 009e 018 0
0344e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c 01e 0
0344e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c 01c 0
0344e0e0 00000000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720372df WRITE A 0 0 0 009c 01c 0
0344e0d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c 01a 0
0344e0c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c 018 0
0344e0c0 00000000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720252cf WRITE A 0 0 0 009c 018 0
0344d0f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a 01e 0
0344d0e4 00000000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ffffffff WRITE A 1 0 0 009a 01c 0

太长了...麻烦大侠们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