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se432三极管用什么管子代换?

楼主(2008-08-03):
显卡上的SE432三极管用什么管子代换?
谢谢!

网友:
和431一样的管子.只不过比431电压更低.431一般是2.5V.432是1.25V

网友(2008-09-13):
TL431 SOT-23/SOT-25/ SOT-89/TO-92/SOP-8 SE432
典型参考电压1.24V,输出电压从1.24V到12V,
最大输出电流达100mA.

TL432 SOT-23/SOT-25/ TO-92/SOP-8 SE432L
典型参考电压1.24V,输出电压从1.24V到8V,
最大输出电流达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