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280-25AP电源

楼主(2008-08-03):
航嘉 HK280-25AP电源是联想机上拆下的,短接电源的绿线和黑线后,测得红线电压是04V,黄线电压1.16V,橙线电压0.5V左右,请问高手,哪有问题?本人才学维修。

网友:
想 学维修,必须先学电工基础,以及电路的基本原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慢慢学吧!

网友:
指点一二

如果是电源出现这种问题
一般是电源里面的供电管坏了
几率是很大的
换了一般就能好

网友:
一起交流!

一起交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oo |?        ?|HIoo?q○?r
<■> |?  无条件为你い ?|    <□\
  √|  |? 因为我很喜欢你 ?|       |?K
▓▓▓|?        ?| ▓▓▓▓
---------------
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 bloom of true love associated with this time of year!
有个小子玩WoW Power Leveling,买WoW Power Leveling,卖WoW Power Leveling,拉朋友也玩WoW Power Leveling,玩WoW Power Leveling也真有点名堂!

爱问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要有样子呀,不然不知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