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一块杂牌845GL全板无复位信号。

楼主(2008-08-03):
收到一块杂牌845GL坏板,测试了一下,PCI,BIOS,IO均无复位信号。复位跳线有,3。3V,经查线路,PCI上的复位PIN,到达一个,7407的IC上面,此IC,共有,14PIN,上面7PIN,下面7PIN,按标示,查得,第,7PIN,接地。第14PIN,有3。3V,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7407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觉得,查7407倒是次要的,主要应先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也就是说查南桥发出基本RST的条件,比如说PWM发出的VRM_GD,以与ATX电源发出的PWR_OK

网友:
老大,我进一步,查了一下。

CPU,供电,1。71,CPU-PG信号,有,达到了,1。71伏。灰色线PG,电压有,4。78伏。

内存,供电,参考电压正常,2。5供电,1。25参考电压正常

HUB总线,1。5伏,供电也OK

南桥,的其它的电压,或是时钟频率,我不知道要在哪找。不过时钟IC,周边的
我用频率计,都查了一下,正常的频率,都有出来。

不知道,老大说的VRM-GOOD,是不是,CPU电源管理IC发出的PG。
请教一下,如何继续下去

网友:
老大,请教一下,7407是一个什么样的门电路,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7407 就是一个门电路芯片,跟随器,在其他的主板上找找看。先换了再说

网友:
I/O坏了,也会引起全板无复位。。。

实在不行的话,不妨换个试试。。

网友:
7407缓冲器...起到整形..或阻抗匹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