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00C通电

楼主(2008-08-03):
康柏N600C 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只有闪7下红色一下绿灯..

拆机后发现通电我发图的那两块芯片都迅速温度提高.都发热..

不接充电器只接电池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我无修过笔记本.各位老大帮下我

网友:
补充:康柏N600C通电发热两芯片

网友:
左边南桥,右边小点的是显卡。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一块电源小板,可与主板分离。

网友:
我没全部吧机器拆开!电源小板是在底部么? 在我拍图那面没什么可以分离的哇!
不懂还是得问清楚,拆来拆去认为故障多了就悲哀.了.

网友:
通电即出现橙色灯点8下绿色1下...如此重复,按开机键无反应...但通电就南桥和你所说的显卡芯片慢慢发热...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
你连电源电路都找不出来,那还是赶紧送修吧,这种东西不是拧个螺丝,用电烙铁焊焊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