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上来看

楼主(2008-08-03):
我是一位菜鸟 前些天我的电脑不能启动 提示按DEL键运行SETUP 按TAB键显示加电自检消息  我把主板上的电池给卸下 ,放了下电  安装上后 电脑没有任何提示  就是显示器上写着没有连接显卡。

网友:
遇到不能确定原因的时候  最好上个侦错卡 先看看到底是那里出了错在解决问题  这样很难说是那的问题  因为引起这样的原因很多  先看是主板原本就没运行就个风扇在转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板子啊?
不稳定有可能是CPU座空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