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率高了就产生保护

楼主(2008-08-03):
有一台大亚东海17寸纯平的显示器,型号为7Klr,当主机设成刷新率为60Hz时,指示灯亮为绿色,屏幕有光栅没有图像,当主机高成刷新率为85Hz时,指示灯一亮一灭,并伴有继电器的吸合声,输出电压跳变。这种问题不知道应该查哪里的电路?

网友:
晕哦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 也是冠捷的7Klr
机器刷到85就黑了 不马上关机的话就会烧升压管  升压管非常烫手  升压二极管 升压电容 升压线圈 都换了还是不行
正准备换高压包。

网友:
查行电路。CS电容。S校正电路

网友:
行电路主要查哪些元件呀?
高压包是好的,行管也是好的。

网友:
没结果吗。。。。。。。。

网友:
行场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