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资料,求这个板子的图纸

楼主(2008-08-03):
原装INTEL865PE 主板维修经验共享

客户送来 一块原装INTEL865PE 主板  说是插上显卡 屏幕不显示

用自己平时试机用的SIS315 64M显卡 上机点亮正常!
插上客户的5200双128显卡,显示一下开机LOGO后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怀疑显卡有问题) 换一新5200显卡 仍然不显示。

确定故障在主板!
于是 测了一下AGP的供电 为1.18V  明显偏低  D极有3.3V   G极为-0.98V   于是更换 3055 MOS
故障依旧
顺便又更换了 与3055 G S极相连的1A小管 故障仍然依旧

于是静下心 仔细分析了一下 感觉G极电压不对 不应该为负压

接着跑了下线路发现 G极与一个标识为358的8脚小集成块的 1脚相连接
电压也为-0.98V 接着检查 8脚供电正常(按LM358的脚位图测量的) 于是就直接更换了个LM358  故障依然不变

于是又再次分析 LM358工作过程 发现1脚的电压  受2.3脚控制,  跑线路发现 2.3脚 连接一个1A的小管  直接拿下
更换  通电测试MOS S极1.5V供电正常了  马上插显卡开机结果故障还是老样子

接着测试 AGP 其它测试点一切正常 就是无法正常 工作   维修陷入僵局(原装板的BIOS不好刷新,所以暂时没有刷新)

放弃 ,于是就把原来的标识358的小集成块又给换上了 准备给客户的时候  心里还不死心 就再次通电试了下 结果显示正常了!!!!

看来原故障是 358的2.3脚相连的1A小管损坏引起AGP供电异常  不显示  更换后供电正常!
但是LM358与358不通用,结果引起显卡仍然不能正常工作,使维修陷入僵局!

警示:以后代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然维修会走入死胡同的!

--------------------------------------------------------------------------------------------------------

上面的是转帖内容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一块板子 ,[主板是集成显卡的 ,只跑26不过],刚开始测3055 ,电压不对,换了 60N03换上去一样,又换回去 ,这次电压对了 ,可是我不小心碰掉了旁边一个贴片电阻 ,找不到了,没办法 ...直接加电测试 ,主板跑FF  而且 旁边有2个大管 11N06 发热亮特别大 .断电 .贴片电阻找了个472带,还是一样 .3055旁边有个 贴片电容 ,两脚都短路 .最后 3055拆了 ,贴片电容也差了 ,上面还有个小管子也差了  看到 个 集成块 U7B1 ,2脚也短路  想知道他的参数 .查论坛N久 没发现这样的电路图,有类似的电路图 ,可就查不到 U7B1的 参数,上面的字我也看不清楚**563*  或者是 **5B3*  看不到 ,希望高手给个图,帮忙指点下....

主板 INTEL D865GLC /D865PESO/D865PCD/D865PCK  标了这么多

网友:
没人 知道嘛 ,大家多帮下忙 。谢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