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U不工作

楼主(2008-08-03):
技嘉GA-8IRE478主板,上假负载测上下管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上U后,上下管都没供电,U不工作冷冷的

网友:
先检查U座是否扩孔,空焊

网友:
谢谢版主,我先拆开来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是否和电源芯片有关?

网友:
查一下主板是否支持此U,865的板就不支持C1。7的。

网友:
不是865的是845的,南桥是小芯片的82801BA的

网友:
865应该支持1.7的不过要先用别的U测试的 我以前用过 你这个情况就是U座的问题 前几天我那个865板子就是 拆开弄了下针孔好了 你去看下

网友:
测量一下VID信号

网友:
我拆开来弄过还是一样的情况,上假负载测上下管都,CPU的时钟.复位都有,但上U就什么都没有

网友:
把U座下面的贴片电容也给拆了先

网友:
前来学习的。。。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
莫非LZ的U是坏的?!看LZ的说明  板子应该是845GV系列的吧!换个U试试

网友:
LS的你说对了,U是坏了,换U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