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金手指的绝好材料

楼主(2008-08-03):
导电银漆

10元1条收了2条256M的DDR内存,都是金手指缺失,翻出来N年前破解毒龙倍频时多出来的导电银漆,先把金手指缺失的部位刮干净,用大头针沾了些导电银漆细心的涂抹上,待完全干后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确定没有短路的地方,上机测试。OK.

网友:
厉害,学习了!我也有好多内存

网友:
学习学习

方法是简单
但不知道金手指与同铂线是否接触保持良好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新手,不知道导电银漆是?有买不?

网友:
不知道有便宜的没有 一点就40多

网友:
这东西么用过。。。

我一般是直接拿个漆包线引到主板后面。。或者着找个废的内存,用刀片将金手指完整割下粘到烧坏的位置上。加锡固定。。

网友:
又一应急自用时的良策,学习。

网友:
摸银漆插拔几次就会被摩掉了

网友:
不简单啊 像这种尝试我都没胆量

网友:
是啊很容易就会被摩掉了
还不如补个手指上去来的好用

网友:
证明没有坏到主要线路

网友:
确实很简单,但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这个位置烧坏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我是用SMT用的红胶点在掉的地方,再把金手指帖上,用干净的烙铁按住金手指加热一分钟,就粘好了。不会掉。再把断掉的线路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2B铅笔,照样可以搞定,费用只要1角多,哈哈,

网友:
有铅笔也行啊?真是大开眼界了!

网友:
强人~大开眼界~但不知道那东西哪里有买的~

网友:
烧坏的两个脚位都是VDD,会造成不稳定现象

网友:
呵呵这样的成本低啊,会利用啊,服了,既能保持内存的好用还可以节约啊

网友:
我是用SMT用的红胶点在掉的地方,再把金手指帖上,用干净的烙铁按住金手指加热一分钟,就粘好了。不会掉。再把断掉的线路接上。
~~~~~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这样有点划不来,用主板上的铜铂比这好的多.

网友:
估计用不了几回就肯定完了

网友:
我现在插了10多次,一直正常。估计认为不正常的没有用过这个,银漆不是银粉。
[
]

网友(2008-11-08):
楼主大哥,小弟我好想要啊

网友:
几年前的?我的半年前的就固化了。不知楼主是怎么保存的。

网友:
哈哈
的确很不错
希望大家都来支持
呵呵呵

网友:
不接也没关系
楼主啊,你那2个金手指是地线,即使不接也能正常使用,因为地线在内存上太多了,少几个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比用铅笔好,就是费用高,二者的缺点都是不耐用,磨几下就会磨去了,一样会接触不好

网友:
昨天买了根烧了20个金手指的DDR512,利用坏内存的金手指嫁接修复成功,牢固程度非常高,不必担心会掉

网友:
这2个脚,修不修都一样

网友(2008-12-09):
我看还是用代用金手指的材料粘上比较稳妥,银漆插上不拔可能会用的时间比较长点

网友:
为了维修质量,一般是换板.但是没有新板的,都是些修内存剩下的旧板.
,免费帮忙修的才焊金手指,这个导电银漆,听说是很贵的.没有用过,用它补花得来吗.

网友:
能详细说明一下,金手指有能用什么代替么?谢谢了

网友:
10块收,修理费算10块
其它综合成本算5块
每根内存成本25块

网友B:
导电银漆很容易干涸,一般用完放冰箱冷藏.

网友:
掉脚的有两条,不用修一样用呀

网友:
就是高啊!!!

网友:
找个废的内存,用刀片将金手指完整割下用热熔胶粘到烧坏的位置上。加锡固定。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至今没有掉。很省钱的!

网友:
学到了
很好
那现在去那弄那
导电银漆呢 ??

网友:
这个方法好像不怎么好啊,还不如找一个坏的实在修不了的把金手指整下来,之后把坏的地方用刀整平,之后用胶(一定是好胶啊)粘好,之后加线,焊好,我想这样能长久一点,,,,

网友:
导电银漆放时间长了容易干

网友(2009-04-18):
回复 网友C:

看起来不顺眼  我是用手术刀在费网卡上削下一个手指,用502浇上牢固,把原来的引线刮了上锡,就OK了。

网友:
还是补个金手指实用些,自己用的话涂点漆\摸点铅都可以...

网友:
这样的成本确实低,不过时间长会不会失效啊

网友:
呵呵,不错,又学习了一绝招

网友:
多拔几次可能就不得了~~~~~~~~~~~~~~

网友(2009-06-08):
根本不适用,不结实耐用,还是用金手指焊接上最结实。

网友:
用502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