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X的CPU用几分钟就很烫,装系统时死机。请问怎么 ...
P4P800S-X的CPU用几分钟就很烫,装系统时死机。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03):
已经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也给CPU加了导热硅脂。CPU风箱又是铜的。是个好风箱。但CPU还是很烫。请问同行们解决???
cpu
cpu供电

网友:
把供电管换了先,最好用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CPU的电压高了吧?

网友:
供电管也换了,用2.13的CPU,CPU核心供电为1.45伏.故障还未解决.

网友(2009-02-27):
用示波器看一下供电部分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CPU是不是超频状态?检查外频多少?或者检查核心供电是否正常?不外乎这两个条件。如果还烫手的话就是CPU性能不良了 ,可以换个CPU判断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