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刷BIOS后无法进BIOS设置

楼主(2008-08-03):
各位老师好 我今天把一个梅捷845去官方下载BIOS刷了以后无法进入BIOS去设置 开机按DEL键只有光标闪动不能进入BIOS设置界面 请问是哪里问题???键盘没问题 如果开机按F1进入系统没问题        没办法找了个一样的主板热拔插了

网友:
你的 BIOS是不是刷写的版本不对呀  再检查一下  在线刷写危险性大  用编程器写进去的才把握

网友:
可能BIOS版本不对也有可能没有刷好
再刷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