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15换IO后问题多多

楼主(2008-08-03):
一块集显卡的华硕815板.  拿来时上电IO很烫手, (IO坏了)  原型号: ITE it8712f-a   第二行:0208-DYS   第三行: E11140

坏了只能换, 找了找,手上只有:  ITE  it8712f-a  第二行: 0201-GXS  第三行: M26810  的换上去.

开机试机, 能开着,装系统,但就是进不了系统. 也就是看见进度条跑了半个小时也是一样,  再重装还是不行.  重启多几次后主板就再也开不着机了。就连主板上的指示灯亮一会就灭了。

高手帮忙呀。

网友:
连换3只IO都是同一情况。换的IO都是后者。

网友:
815的板现在才值几个钱啊,小问题还可以搞下麻烦的直接换板收钱就OK了。

网友:
换错了 带GXS 是GA专用 还是找别的不同尾缀的来替换

网友:
GXS不是GIGA专用的
GIGA专用的不是说的这个G
你还是找个一样的DYS的来用吧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换上去第三行最后那里最好不要带G和GB。

网友:
815的还修干吗呀,浪费青春

网友A:
客人当这台机是个宝甘啊. 我都说了815的机都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但人家决意要修, 当初说修就修吧. 接下来了, 点知没找到合适的IO. 就搞到现在这个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人当这台机是个宝甘啊. 我都说了815的机都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但人家决意要修, 当初说修就修吧. 接下来了, 点知没找到合适的IO. 就搞到现在这个样了.

对于这种修起来不赚什么钱的板子,我一般建议别人换板了,问题严重点搞来搞去浪费时间多的,还不如不接单子,把时间拿去做别的事还好点。

网友:
815的板子是没必要修了,不过顾客肯花钱的话,那就是另外说了

网友:
是否确定是IO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