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NF3的板子估计 bios被写入了还源精灵软件

楼主(2008-08-03):
用PQ DM 最后把硬盘低格了 还是删除不了硬盘上的系统 最后只能怀疑是主板写入了还源精灵软件
哪个有经验怎么删除这个东西啊
硬盘

网友:
要是写入还原精灵的话 可以使用 还原精灵卸载软件啊 去百度搜索 很多。如果低级格式化还是没办法搞定 估计 不是还原精灵了 如果被写入了 BIOS 那就重新刷下,如果是品牌机的主板的话 注意看下机箱后面有没有写保护开关。很多品牌机都有写保护设置 在 BIOS里也可以关闭掉

网友:
低格不了可能是还原精灵一类的,我上次遇见过一种叫做什么(雨过天晴)也是这种现象,能进系统的话 ,把这种软件找到,用它自带的卸载程序应该能卸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怀疑写入还原精灵一类的东西.你可以下载此版BIOS.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写入就可以了.如刷写BIOS还不行那就是硬盘坏的可能性就最大了.讲明白点就是硬盘写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