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找不到思路,大虾帮分析一下

楼主(2008-08-03):
多彩电源
侍机有PS 5V 和5VSB 输出 ,开机后12V 5V 3.3V均无输出,5VSB有输出
测得:
IC7500 4脚有4V变为0V 8脚2.2V 变为1.5V
Q1 Q2断电测正常,开机后不工作
其它无明显异状
电源

网友:
唉,查下开关管G极电阻是不是烧大了

网友:
你怎知Q1,Q2不工作?这两管正常工作时B1.5 c4--5 e1.4v

网友:
回2楼:哪个开关管的G极?
回3楼:测得Vbe=0V,正常时应为0.4V左右
现附上此电源的参考电路供分析

网友:
测得7500 12脚无论是不开机都是12V 这正不正常

网友:
12V感觉有点低,你可以查一下12V的这路线路有没有问题,我以前就修过这路线路虑波电容坏了把电压拉低的故障.
题外话:多彩的电源是垃圾.

网友:
7500的12脚是输入端,12V好像低了点,应该是19V吧

网友:
检查次级散热片上的双二极管(或者场管)。

网友:
觉得八脚2。2V变为1.5V,这个1.5V有点低了.

网友:
我仔细的查了电路,T3次级没发现异状,但没发现5VSB线上的7805稳压IC,也没发没稳压的二极管,感觉有点怪

网友:
也要检查一下各级的开关二极管!!

网友:
换下电源控制蕊片...我修好过...

网友:
12脚才12V有问题.
可以断开12脚,接个假负载再测测是压是否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