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上面的基准信号没有

楼主(2008-08-03):
最近接到很多主板都是基准信号没有,电压都正常,是钟正常,复位也有,请问有谁知道这种情况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什么叫基准信号??请楼主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基准信号?GTLREF?

网友:
没有就没有,假负载有的做的不准确,有的不对应实际电路,只要供电、时钟、复位正确,就上真家伙,不要总是用假的,那就永远修不好了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1。几的电压CPU是不会工作的,真的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基准信号没有人知道吗?就是假负载上面的一个测试点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挂了,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再测一下AD线可能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