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热风枪的问题

楼主(2008-08-03):
我新买的泰迪850的热风枪,现在拆个小的贴片电容都要5~6分钟,请问你们的是这种情况吗?看网上的教程说拆小的容件把热风枪风速调到2或3,温度调到5或6。。是这样吗?

网友A:
不一定是风枪的问题,可能是小的贴片电容所处的位置在大面积地线的位置,主板上的地线主要是散热的.遇到这种情况是把风枪热量调到最高,风量稍大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风枪的问题,可能是小的贴片电容所处的位置在大面积地线的位置,主板上的地线主要是散热的.遇到这种情况是把风枪热量调到最高,风量稍大点儿.

我试了,,风大了主板就红了。。。容件拆下来是快了。可风小拆的就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嘴选择上合适,拿一段焊锡吹吹看化不,风枪热量调到最高那热丝都红了,拿在手里都感觉到很烫,挺害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转圈吹,元件周围的温度也要升起来才行.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啊,呵呵,现在可以了。。

网友:
对了,我忘记说了,我的热风枪是高迪的。。后来看到论坛里的帖子才知道,高迪的热风枪最垃圾了~~

网友:
锡氧化了吧,用烙铁趟一下元件引脚再用风枪吹就好了,

网友:
850A的热风枪手柄坏了,可以换8205的吗

网友: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勤加练习,才好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