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疑难故障

楼主(2008-08-03):
DV6000故障是在系统下关机后开关板上的灯还亮主板掌托下的灯也亮风扇也转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按着开关强行关机是正常的所有的灯都不亮风扇也不转

网友:
不得不顶

方维 -2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好贴,值得收藏,大家都顶

方维 -20 骗分帖

网友:
问题解决是PCI插槽那跟小板的问题

网友:
是那个猫的问题吧
台试机多出这个故障

网友:
老大这是HP      DV6000的本你既然说是台式机高高高

网友(2008-10-14):
那是无线网卡坏了是吗?具体能否再说明一下。

网友:
没有说具体解决方法。看的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