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PGC-7DBP显卡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08-03):
偶尔开不花 大不分时间是花的 。有时候启动 驱动丢失 显示模式很低。请教一下这个是现存还是GPU坏 或是BIOS?
俺第一次修这么高档的笔记本。。。无从下手啊。高手指点下 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先重做下显卡BGA再说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不过SONY的板不好做成功率很低啊

网友:
是显卡问题  不过不好做 考验技术的 认真加小心

网友:
。。。。。BGA搞不定啊 没工具也没做过 最多换个IO什么的让我搞BGA  杀了我把。。算了发别的地方修去把
他的这个  换了3个扳子了。现在出保修了 显卡出问题了。。。我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做 BGA吧。今天 我就 加焊弄 好了一台注意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