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杰灵M9V80A (K8T800) BIOS下载(官网上找不到的)

楼主(2008-08-03):
同行卖给我二块K8T800的坏主板,上面没型号跟牌子!
经检查是BIOS坏了.上网找同类型的主板图片,
最终锁定这两块"无名"主板应当是杰灵M9V80A 或是他的"兄弟"吧
板型如下图:

找到杰灵的官网:
TNND官网上却不提供BIOS下载,
而且官网上还把这块杰灵M9V80A 划分到478针脚那一系列当中去了!
这样的错误都犯,杰灵太垃圾了!

今天下午刚好有客户拿这种主板来修,哈哈
赶紧把BIOS吹下来,拿到编程器上读出来.

我这两片无名主板上的BIOS芯片为SST/39SF020/256K的.
杰灵主板上的芯片为winbond/39L040a.读取内容为512K
于是换用39SF040的芯片刷写刚读取的BIOS问题解决.

现像保存下来的BIOS共享!

网友:
主板芯片组 VIA K8T800
主板总线 FSB 800MHz
CPU类型 支持Sempron,Athlon 64系列处理器
CPU插槽 Socket 754
主板结构 ATX

芯片参数
芯片组厂商 VIA
北桥芯片 VIA K8T800
南桥芯片 VIA VT8237
集成芯片 声卡/网卡
板载音效 Realtek ALC655 5.1声道声卡
网卡芯片 Realtek 8110S 千兆网卡

硬件参数
支持内存传输标准 DDR 400/333/266
显卡接口标准 AGP 8×
硬盘接口标准 ATA 100,ATA 133,S-ATA150

扩展性能
USB接口数量 8*USB 2.0
PCI 插槽    5 PCI

其他特征
电源回路 三相电路

网友:
扩展接口、CPU供电及功能芯片
    扩展方面,主板提供了1个AGP8X、5个PCI、2个DIMM内存插槽。2个PATA 133和2个Serial ATA 150接口,并具备RAID 0、1功能,USB2.0接口支持也达到了8个。此外主板还板载了6声道ALC 655声卡,没有集成网卡是小小的遗憾。

K8T800芯片组具备“Hyper 8”技术,支持双向16bit/800Mhz的Hyper Transport传输技术,也就是说理论上最高可以提供6.4GB/s的总线传输带宽,而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芯片组最高传输速度仅为3.6GB/s。

      VT8237南桥芯片提供两个PATA 133接口和两个Serial ATA 150硬盘接口,配合“VIA Hyperion 4in1”驱动可以实现SATA RAID 0、1;另外,USB2.0接口支持也达到了8个。在用料品质方面,杰灵M9V80采用日系高品质的高档滤波低阻抗电容,其它元件,如电感线圈、电压调整IC、MOSFET也是名厂优件。

网友(2008-11-07):
这个BIOS在我的主板M9V80A上不能用

网友:
这个BIOS是用在M9V80B上的,不是用在M9V80A上……
用4M的芯片上刷了之后,可以亮机并正常安装系统,但有许多硬件冲突……
我已经找到了M9V80A的BIOS,是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