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知识缺

楼主(2008-08-03):
试问如何求主板锂电池用多长时间。已知电池在主板上耗电流为4UA.设在理想条件下(主板没有加电)。求如何算是电池的3.3V电压能用多久。
简单举例就是:生活中常用的干电池1.5V,在手电筒照明的情况。求所使用的时间。有公式为好。谢谢大家啦!!
注:是否是用库仑定律!

1mAh=0.001安培*3600秒=3.6安培秒=3.6库仑
??mAh不是标准单位,但是这个单位可以很方便的用于计量和计算.
??比如一颗900mAh的电池可以提供300mA恒流的持续3小时的供电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平常的主板上的电池的是多少MAH

网友:
CR2032规格参数表
      标称电压 3V
      标称容量 210mAh
但电池放电电压不断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这个难算哦.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一般是3.3、3.4V的 ,过段时间以后 电压低于3.3了  ,插上电源的时候  就基本不消耗电池的电了 ,所以 这个计算的时间 意义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