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8-03):
前两天发了个贴子关于佳能IP1000清零问题 后来通过论坛上各位高手的指点能够清零但现在新问题出现了对于佳能IP1000清零后重复出现费盒已满还是要得清零 清零玩了以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是我在操作过程中有什么错误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还需要各位指导。
佳能

网友:
用ip1000的维修程序的用法:
接上打印机,进入维修状态(按电源键,上电,松手)
进入ip1000界面,选端口,在EEPROM CLEAR前打勾,
其它的不要动,点TEST PATTERN 1或者2,打印机动作完成后就OK了。
运行过程大概要等一两分钟,这是正常的。

网友:
我现在可以清零了 但现在是清零完了以后过一会在开机机器还是显示费水盒已满

网友:
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