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NPA+Ultra主板检测不到风扇转速

楼主(2008-08-03):
这个板子不检测转速了(风扇在转),请各位大人帮忙参考。
        前一段时间天气开始转热我为机箱添加一个机箱风扇,由于嫌它转速太快噪音太大对风扇转速做了几次调整(在风扇供电端添加电阻),于是对风扇插头在主板上(AUXFAN接口)进行了几次带电插拔动作测试不同转速,几次之后就发现主板检测不到该风扇的转速了(显示为0)。我以为风扇的转速功能坏了,就又把CPU风扇带电拔下发现能够测到机箱风扇的转速,于是又在这个接口上带电插拔几次,结果发现CPU风扇转速也为0了!我把机箱风扇插头插到系统风扇接口上发现这个接口还能够测到转速。
    所以很肯定的是机箱和CPU风扇完全正常,是主板的测速功能坏了。
    我用数字万用表检测发现这三个风扇接口的转速信号输出端分别与I/O芯片(Winbond W83627THF)三个风扇输入(FANIN)端口脚直通,同时这三个风扇接口的转速信号输出端分别有一个4.7k的上拉电阻接5V主电源,除此之外转速检测电路没有其它外围电路。
    我还发现正常的那一个系统风扇接口的转速信号输出端对地电阻为5.6k左右,而坏了的两个风扇接口的转速信号输出端对地电阻为6.8k左右。
    是否可以肯定I/O芯片W83627THF内部电路坏了?该主板其它功能完全正常。
    本人是业余条件,主板自用的。望各位大人给个意见。

网友:
没人理睬呵?
自顶一个,不要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