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现在主板上8脚的BIOS应该用哪种编程器啊

楼主(2008-08-03):
刷现在主板上8脚的BIOS应该用哪种编程器啊,现在新出来的主板基本上用的都是这种8脚BIOS了,刷这种BIOS要习哪种编程器,大家给看看啊

网友:
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一般是25系列的串行芯片,我自己是买了300多用编程器,也可以写

网友:
580U价格高,有实惠点的吗?

网友:
3000U,我现在在用。

网友:
280U和580U都实惠了

越用越知道

网友:
雨哥的300多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试过用TOP2000A是不可以的了。。但好在我有多块主板,我把两片板的BIOS拔下来,开机后再上回坏那块BIOS,然后才能把它刷回来..刷回来后,我想升级,谁知就备分BIOS也会把它原来的BIOS弄坏,结果我要重新刷了一次,再也不敢动它了。

网友:
有哪种价格便宜量又足的编程器兄弟们给介绍一下啊?

网友:
我用的是威龙480//1300元一只。

网友:
我的SUPERPRO L+太老了很多25的都刷不了,看来要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