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还没格式化 只是删除了分区 如何恢复

楼主(2008-08-03):
今天特糟糕 装系统的时候忘了拔u盘  系统在装到选择分区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980M的分区(实际是u盘) 以为是刚才分区没分好 就把这个980M删除了重建  幸好还没格式化 猛然醒悟
现在u盘插到电脑上提示还未格式化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无损恢复?用diskman可行吗

网友:
使用分区恢复软件恢复分区,易我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只要不再輸入資料可試一試 FinalDataEnterprise20,應該可救回資料
good lucky

网友:
用winhex是是???

网友:
用diskman,易我分区表医生......恢复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