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主板,不插显卡可以加电,插显卡就不加电了。

楼主(2008-08-03):
一块V星845PE主板现在的故障现象是:
不插显卡的话,可以加电,跑码,提示没有显卡,而当插上显卡后,再加电的话,主板就没有任何反应了,经测PS-ON一脚为0V,一脚为5V,短接时,电压不变为低电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显卡插槽的事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帮忙一下。。。

网友:
你先换张显卡试下
接着看显卡插槽有没有脏东西
或是插槽有没有触片烧了

网友:
留意AGP与第一根PCI插槽之间的三极管是否异常

网友:
我遇到一次就是那个插糟不知道什么东西给腐蚀了.都有几个触片生锈了..

网友:
查一下AGP右边第二脚,看下这个线路上有没有什么原件,一般是一个三极管,把这个三极管更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