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U6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8-03):
各位高手,我在PCI里会修ST的盘,但U6的PCI不支持,在ISA里支持,但不会修,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望能学到各位大哥一点经验,先谢了~~~

网友:
其实PC3000对U系列的盘都不支持,你用U6DEL修就可以了。

网友:
哦,先去试一下先,谢谢这位大哥啦

网友:
楼主标题还是应该写清楚,你是问U6的方法,标题却象是在发布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