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0的难题

楼主(2008-08-03):
如图:1脚电压5V,5脚电压5V,7脚电压4.6V, 2/3/4/6/8脚为0V,将2/4脚悬空也没电压输出,换了新的IC也一样,不明白,求助

网友:
1:7脚一般外接有1---2只小三极管(场管),将外接的E极(s极)接地的小三极管(场管)取掉,避免7脚电压被拉低.

2:负载短路,+V0端对地短路
3:更换ISL6520
4:由于供电时序的影响,需要检查其他供电点的电压

网友(2008-11-26):
若输出的电压为2.5V,可参考的各脚电压为:
1——6.X  V
2——要在0.2V以上
3——0  V   地
4——要在0.2V以上
5——5  V   供电
6——0.6  V  左右
7——1.5  V  — 2.2 V
8——2.5  V  输出检测

ISL6520 资料

网友(2009-09-19):
楼主的7脚电压感觉偏高。检查一下,与7脚相连接的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