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有几组电压呢?(已解决)

楼主(2008-08-03):
如果是集成了显卡的,支持DDR和DDR2的只一组电压不同么

网友:
不同的芯片组,北桥的组数、电压不同,你看一下主板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就不用问了,搞维修遇到大部分的机器都是没电路图的。

网友:
北桥不就那么几种么?你找个同样北桥的图看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找不到同样的,VIA的P4N266

网友:
回头我发个上来。。。。

网友:
一般显卡的电压、内存的电压及CPU的电压要进北桥吧!!!!!?!

网友:
这个是集成的显卡,没有手册也找不到一样的板子,所以不知道有几组电压,是集成了AGP4X的显卡

网友:
找到图了,似乎这个北桥只有1.2V、3.3V和2.5V

网友:
北桥本身的供电、HUB-LINK供电、CPU外核供电或者CUP-PCI供电、内存数据供电、显卡数据供电都要进入北桥的,但设计不同略有差别

网友:
有图纸更好,往往在修理中没有图是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