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开机但不能关机

楼主(2008-08-04):
有张精英845板 故障是这样 能开机但不能关机运行都很正常就是不能关机 ,接上硬盘在系统里面就可以正常关机   关机之后就不能在开机了 要把主板上的电源拔掉 在插上去   又能开机     由于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懂..请大家提供经验...        先谢了

希望大家都捐出一点经验,我最后来编辑一贴关于此故障的经验贴放在置顶贴中。

网友:
我也有个杂牌PT800的板子,接IDE2口关机就变成死机

网友:
我有一片V星865PE的板子,上电就开机的,然后软关机不了,重装系统也解决不到,要直接拔电源才行,查BIOS设置没问题,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过没有......................

网友:
鼎星的845主板也有好多有这样的通病,至今还是没有解决,可以肯定的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的,没有办法呢,最后换了个主板,呵呵

网友:
问题解决以后通报一下,我也借鉴一下......

网友:
我朋友有一个机子,上电就开机的,然后软关机不了,重装系统也还是一样,要直接拔电源才行,BIOS设置也查了没问题,后来想到他的独立声卡前一段是烧了。就换了一块结果问题解决了

网友:
检查下是否有5VDUAL电路为内存供电,其中的MOS管坏的话会有这个现象!
另外电源,32.768,IO,SB也会造成此种故障。

网友:
看是什么型号的IQ,自动开机修过是IQ问题,

是I\O,不是你说的IQ,兄弟。

网友:
首先声明一下,我是做系统的,现在改行做维修了,对这个故障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入手:
      一,软件方面,由于主板集成的声卡,加之GHOST系统后,系统对声卡识别的驱动不准确,导致不能关机;同时由于现在的GHOST版本使用了高级电源识别方式,可是有时对某类主机的电源管理模式不能有效识别,也造成不能关机。解决方式:对于声卡,删除原有驱动,重新安装驱动;对于电源管理,可以在WINDOWS下使用电源更改软件来更改电源模式,就可以关机了。
      二、硬件方面,其实很简单,就是主机前机板的开关坏了,全部换了就正常(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有的会造成不能开机,或者关机。

网友:
我还是不懂。我是个刚学维修的菜鸟。大家说清楚一点啊,谢谢。

网友:
I/O故障多了,I/O中对应有一个寄存器是用来改变电源状态的,一但这个寄存器出问题就关不机了

网友:
有可能开关控制管短路了

网友:
主板开关电路有问题,不过南桥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