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为何容易烧电源

楼主(2008-08-04):
大家好!谁知道dell e177fpc液晶为何容易烧电源,就是烧了IC901型号203d6 Q901 8n80c R915烧了,只看见最后一个2认为是202不知对否.R916 也烧但看出是221 R918 0.39欧.就烧以上这几个元件.换新开机十分钟左右又烧了,也是以上几个配件.有谁修过这个机.希望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再换上203d6,也换了以上烧掉的几个元件,不接灯管开机,发现203d6的6脚电压不稳,5~10v左右跳变,好象电源保护.怕再烧不感试久.但也查了几次电路没发现再有坏的地方.看上去电源还是不正常,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板绝对还有短路现象,你的电源是高压一体板吧,你不妨查下Inverter(逆变)高压MOS有没有烧掉,电源部分的+12V+5V的整流管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有缘必有因,3楼分析的有道理,电压跳变,应该是次级有短路。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电路的问题,把负载电路都断开了还是一样,好象觉得那电路有点不合理。试过改变了R915为1。5K,又把R916改为1K。发现IC901的6脚电压波动快了一点。还是5V~10V之间变动。

网友:
对电路上部分烧的无法识别大小的元件.你可以找一下相似的电源电路图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不良的地方,是不是电源电容不良

网友:
排除负载问题后还是应该检查电源

网友:
原来是203d6问题,先前拿的都是拆机的.最近拿了几个新的.装上去发现IC901的6脚电压波动9V~11V之间.试了几个小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2009-06-01):
回复 网友A:

你好,帮个忙行不
现在也遇到了这块板
r915
r916
r917
全看不出阻值
r915 用202可以用不?
r917 是多大的

网友:
203D6很容易坏的    有些坏了用万用表是查不出来的
    203D6最好是换新的好啊      旧的很容易被静电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