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一片6Y硬盘电路板发现的经验分享

楼主(2008-08-04):
今天找出一片之前修盘换下的6Y 80GB电路板,打算把它修好,板的问题是上盘不转,从板外观看不出什么,无从下手,就想着用一片好板对着测,同时用替换法对换芯片找出问题所在,首先从6Y板最容易烧的L7250E和20PS20V这两个芯片下先,在线测Q500,两板阻值相同,排除了Q500是坏的考虑,接下测L7250E了,因对L7250E好坏判断没经验,所以用替换法还验证它的好坏了,好板的装上坏板上,坏板还是没反应,再把坏板的装在好板上盘体测试,上电硬盘起转,寻道声音也正常,接上PC3000查看,发现硬盘就绪时间变长了很多,听着硬盘磁头正常寻道声音结束后,十多秒
PC3000也没显就绪,近二十秒才显就绪,直觉应该坏板的的L7250E有问题,就想着还原好板了,这时奇怪的问题再来了,原来好板的L7250E装回后,上盘也出现就绪时间变长的问题,到这感觉很郁闷,不是这样焊一次就把一个L7250搞坏了?不甘心,再对换一次,这次还更神了,板上盘体测试出现上电就敲盘了,还带有尾音,心情一下到了低谷,不是吧,板把原来是全好的盘体内的磁头都搞坏了?不甘心,再换上一个120G的6Y和两个80G的6Y盘体测试这板,发现都是同样问题,敲盘,这时心才有点定下来,问题还是在板上,盘体应该还是好的,再对L7250E进行补焊,仔细查看了芯片的脚都焊接好后,再上盘测试,郁闷,奇怪的问题真是多,这次更神,盘转了,PC3000也显就绪了,可没听到磁头声,硬盘就好像进了安全模式,试加LDR,盘体内出现轻微的敲盘声,看来还是L7250E有问题,这时想起以前的昆腾硬盘TDA5247容易烧的故障,TDA5247如果焊接时芯片不是在吹焊时焊锡溶解自然的连接上电路板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吹焊时用硬物压着芯片焊接上板,这芯片就会在使用时很容易烧或都引起敲盘
   虽然我吹焊芯片没压着芯片焊接,可能也是同样问题引起这次这么多的奇怪故障,于是把芯片再焊下,因多次焊接,芯片和电路板都有很多助焊膏,脏脏的,所以就用酒精把芯片和电路板都洁清干净,把焊盘上的锡用烙铁拖平,放芯片上去,这次只上了少许助焊膏,风枪开了350度,4档的风,吹焊好芯片后,上机再测,电路板好了,硬盘就绪和读盘都正常了,再用同样的办法用在坏板上,坏板也神奇的修复了,原来不转可能是L7250E高温后引起虚焊才不转的,不清洁前好板的L7250E装在坏板时也没法焊好。
   总结以上,发现L7250E异常时会引起各种问题,希望我这次的维修经历能给大家在修盘时一个经验教训

网友:
不要随便换板哦,有的时候会换出事情来的。盘体与PCBA有适配问题的。
焊接方面的确要非常注意。

网友:
好经验,值得注意的焊工问题。

网友:
正好碰到这个问题,我的硬盘是MAXTOR  diamondmax plus 9 120GB,主控是AREDNT C8-C1 ,马达控制芯片就是L7250E 1.2,我换了同型号同规格的电路板后,硬盘工作一切正常,可是使用原板后,硬盘不启动,用万用表测试电路板的L7250E电压输出均为0,芯片表面无烧坏现象。我晕,看样子,是这个芯片OVER了,有没有该芯片的引脚图,急需!!!

测量工作正常的L7250E 芯片的输出引脚至电机的电压依次为:4.25V 4.23V 4.23V 4.26V .

网友:
测下Q500有没有短路,Q500的1和2脚是通,在板上5 6 7 8脚是接在一起的,1 2脚对地数字表通断档测是150,3脚是1097,4脚是1237,拆下测是5 6脚通 7 8脚通还有容易挂的是Q500的限流电阻R223有没有断路,Q500烧了,这个电阻多数都一起烧断的,另Q500旁有个-5V测试点,L7250E和Q500正常,这里会有-5V电压,R223断路会引起没有-5V输出,L7250E外围有测试点,对照好盘测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Q500可用W503 20PS20V 20P102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DX们!

网友:
请问 〈精彩电脑     R223阻值是多少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