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36主板跑D2 W83 3100G

楼主(2008-08-04):
内存旁边有一个8脚集成块 W83 3100G  第1脚1.8伏 第4脚 0.94 伏正常吗

网友:
输入1.8V  DDR2工作电压
输出1.9V  DDR2参考电压

应该只正常值

网友:
sb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打下usb的+-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LSD兄弟
就凭LZ提供的信息,怎么就判断到南桥上去了
愿闻其详!

网友:
谢谢各位版主 提供的资料 我马上修

网友:
版主我还没修好主板 W83 3100G是好的 是第二脚控制脚 没电压 不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2009-01-02):
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怎么没回复了 我现在有一块一样的板问题跟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