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37 37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8-04):
测量各处电压正常,14脚对地强制可以开机但不跑码,通电后用手摸各IC有温度,但门电路74LVc07ad较凉,测该门电路14供电脚有电压3.3V,只是有几个输出与输入均为高电平,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7407?笔记上没有 7417是直通的,情况很象

网友:
该机复位信号正常,时钟ic温度有点高,但不是过于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复位信号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可以正常开机了,就是不跑码,显示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