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5寸显示器开机3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8-08-04):
一台PHILIPS 15寸显示器开机3分钟后自动黑屏,黑屏后指示灯灭,灯丝灭!关闭后再开,不到一分钟又黑屏了!
不知道该怎么查,望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呀----?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哪里有虚焊的地方啊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上是否有发热比较严重的元件.

网友:
重点查视放板,80V、G1、G2,还有G2电路上的电容

网友:
保护电压工作造成的黑屏还是电源故障造成的黑屏一定要分清楚。

网友:
这个 不好修呀!前天我这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