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在的DDII BGA封装的 坏的机率比较低是吗

楼主(2008-08-04):
现在的DDII BGA封装的 坏的机率比较低是吗

网友:
不是坏的机率低,是因为出厂的时间相对比较晚,老化的不严重,还没有到大面积的维修期。从DIMM年代开始,就有打磨、补位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烂条,DDR2也不例外,遇到成批的劣质条子,照样害死你。

网友:
是呀 时间短  2年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不过bga的内存不太容易造假,所以坏的几率低

网友(2010-03-18):
还没到老化的时间,到时候会成批的损坏,就目前我修DDR2来说,一般就1,2个芯片损坏(除了插反烧的)
我还是很乐意维修DDR2内存的修好后基本都很稳定,起码不像DDR1容易返修(特别是威刚芯片,我上次修了10根威刚,几乎都是用几天后另一个芯片又坏了,换了换去,很烦人)遇到老化的芯片就算降频也就定不了多久的!个人比较喜欢HY的芯片,讨厌威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