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屡烧,寻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8-08-04):
主板型号:顶星 TM-915GVM2 775CPU 集成显卡
故障现象:开机保护,用其它机测试CPU正常。
处理过程:检查发现上管K3918烧了,全短路,用40N03代换开机正常,但上U测试,加电马上保护,检查发现上管又烧了。
硬件特性:CPU供电采用40脚ISL6566三相供电,每相供电上管K3918一只,下管K3919两只。

===============================
经大家帮助,拆了该相全部场管,能正常使用,能否证明供电IC没问题?缺一相能否长期使用?
(搜索论坛,已有相关例子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058-1-3.html

今天修了块内存MOS管坏的技嘉板,发现场管代换不止是要求电流和耐压,还有导通电阻等因素。有点怀疑是代用的管不好,由于没有买不到K3918,所以只好拆掉一相电交货了。

网友:
会烧CPU的,怀疑烧了可以找块好的板子点下,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
注意再击穿上管 很有可能把北桥击穿了,换PWM IC 下管 ,还有别急着上U呀

网友:
不上U正常,上过U后就烧了,如果U有问题,放到其它板试会不会搞坏其它板?
楼上的为什么要换下管?下管有两只,应该没问题。PWM有问题还是可能的。

网友:
没有假负载吗?这种情况下都敢上U真是胆大。
上管全短路那应该PWM片子也坏了,要连片子和下管一起换的

网友:
一般上管烧了  最好把下管以及对应的PWM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nb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网友:
换上去马上就烧管,就不要慌着再换了
详细测量一下VCORE输出是否短路等
故障情况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不要再换管通电

网友:
换板试CPU,没有坏,拆了坏管,测电感对地阻值为300欧,插入CPU测,阻值为5欧,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修主板没有假负载不行。烧了一U相当于多少个假负载.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现在拆下该组场管,能正常工作,是否能证明供电IC有问题?
由于没供电IC更换,只剩下两相电路,能不能长期工作?
如果不行,就要马上邮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长期肯定是不行了,建议你还是买个ISL6566,应该是ISL的吧,才几块钱而已

网友:
如果没有正常对地的话不可能这么快烧吧,最少也要等运行个十几分烧吧,如果正接烧就是那里有厉害的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不方便,要邮购,不知道站里的店有没有,ISL6566CR能代ISL6566CRZ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空载时正常,加CPU就不行了,有人说40N03电流太小了,不能代K3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