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61VMS-M2不跑码求助

楼主(2008-08-04):
双敏的UC61VMS-M2的AM2板子,触发不跑码,有时候点一下RST跑一个码.刷过BIOS,加焊过桥(单桥板).放了一天有一次点亮成功.再试就又是不跑码.求维修思路.

网友:
跑碼的基本要件,供電、時鐘、復位,都檢查一下,重點檢查供電

网友:
C61的板子的供电点电压能不能说下谢谢